iPhone6 Plus不开机 开机定电流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15):
iPhone6 Plus不开机 开机定电流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

  客户送修一台iPhone6 Plus,附带故障纸条描述是摔过之后不开机,充电之后还是不开机。

  【维修过程】

  拆机接可调电源待机正常,触发之后电流定在700mA左右不跳变。

iPhone6 Plus不开机 图1

  测试电源芯片附近滤波电容对地值,发现PP1V8-SDRAM供电对地二极体值只有15左右。此供电关联的IC比较多,以往经验这路供电短路最大的可能就是CPU右下角滤波电容短路。

  由于此板是UMT主板,拆CPU右下角这个电容风险比较大,先排除其他问题之后再考虑它。

  根据客户描述摔坏之后充过电,就先把关联的USB管理芯片和充电芯片拆除,拆完之后接电流表触发故障依旧。然后断开U5411-RF 1.8V供电,通电测试故障还是一样,剩下的就之后CPU背后或者CPU附近的元件了。

  先从简单的来,拆下CPU屏蔽罩,把右下角的电容熏上松香,接可调电源触发。1.8V电容瞬间发热,撬掉电容,继续触发,电流正常直接开机。此故障到此修复。

iPhone6 Plus不开机 图2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咨询微信:36456188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网友:
这个  可以 有     好技术

网友:
不得不说迅维实体店的技术,神的不行。

网友:
经验足技术好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umt主板 修起来风险挺高的

网友:
我帮朋友修的的6P前天寄出 希望林工妙手回春

网友:
分析好, 手工好,有技术。

网友:
楼主一开始就猜出是CPU旁路电容引起的短路,确实厉害

网友:
把右下角的电容熏上松香,接可调电源触发。1.8V电容瞬间发热,撬掉电容,继续触发,电流正常直接开机。此故障到此修复。

只能松香熏吗?  猜到可能是这几个电容引起的。。 可不可以万用表测到。。  这些通电发热的电容故障是短路吗?  感觉松香很毒啊。。  不是说吸进去多了身体不好吗?

网友:
大师的经验就是丰富啊 ,快速定位秒杀啊。

网友:
大师   技术 牛x     希望自己 也能   有这样的技术 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我应该会修的很慢的

网友:
这个技术牛逼,没说的

网友:
大神就是 厉害,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