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独显二修机,在论坛记录一下,下次好找

楼主(2017-03-15):
G480独显
板号:11326-1
故障:不出CPU电压
                 这机器我拆开后发现被人动过,动的地方不是很多,就刷了个BIOS,CPU供电IC应该也换了,简单量一下,电压其他都有了(大电感),就没有CPU电压,BIOS被人动过,那就先刷BIOS看看吧,毕竟G480好多种,刷了还是一样,看下芯片TPS51640A,量了下开启,没有,幸好有图纸,一路查,查到TPS51416没有PG ,又查开启,也没有,那就查,从PU4501出来,查条件,开启,升压都有,想换芯片试试,手上没有,那就用风枪加焊试试吧,最后通电,哎呀,有跳变了,接屏,亮机,OK,不知道稳不稳定,放了一夜,第二天回来,看下还亮不亮,,OK,行了,成功亮机

网友A:
百分百要返修的你可以飞线借个PG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要返修的你可以飞线借个PG就OK了

等回来在说吧

网友:
楼主运气好,不过估计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