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分离的问题

楼主(2017-03-15):
请教各位师傅,在BIOS分离的过程中,如何找查找主BIOS的头部和尾部16进制数,这些数字有什么规律吗?各是什么数值?还有ME的开头和结尾的16进制数值是什么?

网友A:
楼主的两个问题,我就只回答2,ME开头是 24 46 50(16进制),当然直接用对应的1.5MB ME档案完全覆写就是了,

由于第一个问题有很多类型的分离规则, 2M 4M 8M 16M都不同..应该多搜索下论坛的文章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两个问题,我就只回答2,ME开头是 24 46 50(16进制),当然直接用对应的1.5MB ME档案完全覆写就是了,

...

非常感谢!

网友:
网上应该已经有教程了吧,自己搜搜

网友:
网上的教程能学死你

网友:
有教程,QQ联系:190709646

网友:
没有免费的午餐 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两个问题,我就只回答2,ME开头是 24 46 50(16进制),当然直接用对应的1.5MB ME档案完全覆写就是了,

...

1.5MB ME档案在哪里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MB ME档案在哪里弄 谢谢

首先你要先知道,你想要修复的BIOS是什么版本的ME,
先去找到UEFITool_0.3.0,打开来就可以查看ME版本,
在照着版本去下载对应的ME

例如10.0.50.1004,那就上网搜索10.0.50.1004_1.5MB_PRD_RG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知道,你想要修复的BIOS是什么版本的ME,
先去找到UEFITool_0.3.0,打开来就可以查看ME版本,
...

9.0.30.1482  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30.1482  这个吗

对哦,我发给你

网友:
大神 有全面一点的m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