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小音频复位到u短路

楼主(2017-03-15):
接修一台小6无听筒无铃声,检查发现小音频复位1.8va6脚到u短路,请教下各位大神借大音频的复位过来能是否成立吗?

网友A:
可以,我试过

网友B:
短路为什么不去考虑吧这个短路的情况给排除掉呢?如果信号点短路,强拉信号电压过来也不一定可用。

网友:
短路先搞定

网友:
借过个来不短路的话就行吧

网友:
问题直通u不怎么好烧吧,借电前也打算绿油把短路脚做处理。

网友:
还是要治本,还是排除电路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为什么不去考虑吧这个短路的情况给排除掉呢?如果信号点短路,强拉信号电压过来也不一定可用。

直通u不好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试过

那就太好了!

网友:
回复下各位按原来的想法确实可行,问题已解决再次感谢回复的朋友

网友:
把通cpu的割断  借个来 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为什么不去考虑吧这个短路的情况给排除掉呢?如果信号点短路,强拉信号电压过来也不一定可用。

回版主那个点是直通u的实在是不敢加电去烧!

网友:
直通U确实不怎么好烧,但是短路的情况下,你拉信号过来不一定有用。

网友:
短路脚让它开路了后借电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借,放心使用,亲测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借,放心使用,亲测成功。

谢谢指导

网友:
借来的会不会不稳定?要不要先处理掉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