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E进水了,怎么检查维修,求高手。

楼主(2017-03-15):
我的机子掉到水盆了,现在开不了机了,没图,怎样检查那个元件损毁,求高手指导,

网友:
重点检查进水区域

网友:
没拆过的话,拿去专门地方检修

网友:
如果自己不会修,拿去专业维修的地方修吧。

网友:
进水主要查进水严重的区域。

网友:
查进水严重的位置。什么故障也没有说。

网友:
如果不会修还是拿到专业维修店修吧,或者去实地学习手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