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6901p加点不显

楼主(2017-03-15):
同行:本来机器好的,自己买了个编程器想试试编程器结果吧自己的电脑刷了个bios不亮了

加电电流到0.4几就掉电然后自动上电反复重启《他自己也在网上买了好几个bios也不亮机》

自己搞不定拿过来让我给他修

拿过来开机测电压就cpu电压没出来其他都是出了,看供电芯片是95831芯片然后吧24脚接地电阻拆了开

机电流到0.7多有时候到1.02左右还是不亮《想了一下然后吧24脚的电阻装上,我自己有刷了一个确定好的bios还是不亮

《这是双bios,在刷ecbios的时候不小心把芯片搞丢了,芯片容量是128k的bios,我换了个2m的bios芯片刷上去了当时没有给他一样容量的bios,心想试试吧》

直接查的就是pch的条件因为能上电就没主要查ec的,查pchbios条件供电正常组织正常.然后查bios的2.5脚查5脚正常   在查2脚发现通往南桥的保险电阻掉了,电

阻补上,开机电流歘歘往上跑接屏完美亮机。

网友:
n

我的泪为谁飞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就那么一个电阻引起这么多问题,电阻怎么就突然掉了呢?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哈

网友:
这同行真是厉害啊  ,刷BIOS 掉件  都不知道  ...

网友:
维修必须细心一点 尤其是二修

网友:
应该是他自己拆BIOS的时候把电阻拆掉了,其实BIOS程序都没有问题,就是一个电阻掉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仔细还弄不成

网友:
维修还是要心细啊尤其是二修

网友:
你同行不是带电干活就是之前装反了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那么一个电阻引起这么多问题,电阻怎么就突然掉了呢?

仔细看帖 就明白了

网友:
见到了 细心点这台你到手就秒杀之

网友:
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同行在刷BIOS时把边上的电阻吹掉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在刷BIOS时把边上的电阻吹掉了导致的

对的 ,因为他是用风枪吹的所以他看不出来掉件,版层上看着就想出厂时就没装的样

网友:
这个板跟联想G470CPU供电芯片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