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J7008 有显示充电,就是不增加电量!

楼主(2017-03-15):
三星J7008 有显示充电,就是不增加电量!求高手解异!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woaimeinv5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手机,这里面没有人修吗!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先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充电芯片或周围电路升压电容,也可能USB芯片。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电源芯片的问题多,三星通病

网友:
换电池,电源IC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这里面没有人修吗!

怎么会没有啊。不知道有多少大神呢 ,。。

网友:
显示充电,也就是检测通过啦。就是没有降压充电,三星的机子有个通病,就是电源芯片爱坏,引起不充电等故障。更换即可

网友:
电池也会引起这类故障,先换电池排除一下。

网友:
换电池,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