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风扇报错

楼主(2017-03-15):
接到一个T420 风扇报错的笔记本, 拆机,风扇不转。换风扇也不转  通病是风扇接口背面的保险和6个脚的管子, 5V 直接拉过去,风扇转着 屏幕也显示FAN error,换风扇也报错。  问题没解决,问下大家有遇到的吗

网友:
查一下Q77控制有没有电压有可能是它引起风扇不转的

网友:
强行接过去还报错,看来控制信号的问题啊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不行就查控制级哪里来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THINKPAD的机子就这些怪毛病,报错就自己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