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系列研发代号对照表

楼主(2017-03-15):
Model
NickName
T400
Malibu 3.0
T400s
Shinai 1.0
T500
Coronado 5.0
T410
Nozomi 1.0
T410s
Shinai 2.0
T510
Kendo 1.0
T420
Nozomi 3.0
T420s
Shinai 3.0
T520
Kendo 3.0
T430
Nozomi 4.0
T430s
Shinai 4.0
T530
Kendo 4.0
T431s
Santana 1.0
T440
Cobain 1.0
T440s
Sting 1.0
T440p
Oasis 1.0
T540p
Kome T 1.0
T450
Cobain 2.0
T450s
Sting 2.0
T550
Sazan T 1.0
T460
Cobain 3.0
T460s
Thorpe 1.0
T460p
Taylor 1.0
T560
Sazan T 2.0
T470
Windu 1.0
T470S
Thorpe 2.0
T470P
Taylor 2.0
T570
Tachi 1.0

网友:
具体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2017-05-04):
看来楼主是业内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业内大佬!

大神解释解释有啥用。。。。

网友:
楼主还是说下吧

网友:
图纸上一般都没有机型,用的是NickName或简称,要是有的图纸不确定是哪个机型的时候,应该可以参考下吧

网友:
其实我也只是搞维修的,有这个资料就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