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7开机报警掉电

楼主(2017-03-15):
         未来人娄T7,板号6-71-P6500-D03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后有时刚进系统就连续报警,三个有锁的指示灯一起闪,风扇狂转,然后掉电,有时进系统用很长时间也不掉电,进系统后独显GTX970M显卡驱动没问题。有时进系统后打游戏才会掉电,刷过BIOS,做过散热,测过电压基本上正常的,现在没什么思路,想动EC和温控,有没修过的大神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7-3-22 10:21):
此机已修复换显卡旁边温控6脚双MOS管OK

网友:
散热有问题,查一下

网友:
散热做了很多次了。有时刚开机就风扇狂转报警关机,有时能进系统后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不高的。

网友A:
好像是个通病吧,没修好

网友:
有试过能用的么

网友:
蓝天的这个机器,这个问题好多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个通病吧,没修好

有一位大神板号和我这个一样的他得是T5换EC好的,

网友:
刷原厂bios就行了

网友:
是吗,BIOS刷得超过10个了

网友C:
去年修过一片蓝天的板,是不定时掉电,有时没亮机就掉了,,是一个六脚mos管  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修过一片蓝天的板,是不定时掉电,有时没亮机就掉了,,是一个六脚mos管  坏

厉害,这个MOS管是那个电路的呀

网友:
好像有个管子不良

网友D:
风扇狂转 温控断掉试试

网友E:
这个貌似真是通病.....但是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狂转 温控断掉试试

集成在EC里

网友:
订个EC试试把

网友:
已订,下午告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貌似真是通病.....但是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法

是的,不好修啊。还有风险

网友F:
不好修  我上次也是这样遇到两台有一台是换了南桥开机延时刷了BIOS进系统就这样 刷回原机BIOS就好了有一台是就像你这样的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位大神板号和我这个一样的他得是T5换EC好的,

我换过ec一个样

网友:
换桥加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好修  我上次也是这样遇到两台有一台是换了南桥开机延时刷了BIOS进系统就这样 刷回原机BIOS就好了有一台 ...

已解决换温控6脚双MOS管OK

网友:
此机已修复换显卡旁边温控6脚双MOS管OK

网友:
换了EC结果如何呀

网友:
老师讲过,这种风扇狂转,散热问题的,改ME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换温控6脚双MOS管OK

那个位置啊

网友:
显卡旁边啊,温控作用6脚双MOS管。。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少啊,有修过的告知一下

网友G:
那个双mos器件其实是显卡到EC的IIC总线的电平转换控制用的,的确坏的很多,从早期的X611,X811到后期的X599,X799,X911都是一样的电路结构,经常咸鱼捡漏几百块收到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双mos器件其实是显卡到EC的IIC总线的电平转换控制用的,的确坏的很多,从早期的X611,X811到后期的X599 ...

正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个双mos器件其实是显卡到EC的IIC总线的电平转换控制用的,的确坏的很多,从早期的X611,X811到后期的X599 ...

这都能捡到。。。。。说的我也想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都能捡到。。。。。说的我也想捡了

一年捡个10台8台没问题的,捡到修好出掉赚点汽油费是木有问题的

网友:
LZ配上图加分的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