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通病 冠盟GMIP43AT 小白实习维修

楼主(2017-03-15):
小白正在学习主板维修,老师这里有一批3块冠盟GMIP43AT 的主板,COMS电路问题,COMS针压偏低跳变,非固定正常电压,电池电压3V,扣电池重新安装有时直接无电压,判断电池座氧化接触不良故障,更换后全部正常,3块都一样,估计通病。

网友A:
这板子做工不不咋地,就是好坏。

网友B:
这板子也有点年份,针脚氧化腐蚀也是常见问题。不过一下子给你弄好3块,老师偷笑了。

网友:
这算个小毛病

网友C:
这种故障在沿海地区很多,时间久了潮湿就氧化了

网友D:
一次性搞好3块同样的板子,看来是同病的

网友E:
这,,,你们那里修一个主板收多少我呀,我们这里30块

网友F:
更换电池座 也挺麻烦的  对于主板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做工不不咋地,就是好坏。

恩 渣板 老师给我们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也有点年份,针脚氧化腐蚀也是常见问题。不过一下子给你弄好3块,老师偷笑了。

呵呵  小问题刚好适合我练习

网友:
恩  小问题合适我初级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在沿海地区很多,时间久了潮湿就氧化了

恩 应该是的  看着个接口都氧化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次性搞好3块同样的板子,看来是同病的

杂牌老板子故障都奇葩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你们那里修一个主板收多少我呀,我们这里30块

还在学习中 实习练手维修 没有钱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电池座 也挺麻烦的  对于主板来说

额 没有吧!感觉算最简单的,认为BGA和换芯片麻烦,找故障点更难!~

网友G:
三块都是电池座的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块都是电池座的少见

恩  估计放久了严重氧化

网友:
电池座子经常有问题  把下面的铁片拉起来一点就好了

网友:
电池座子时间久了 氧化了吧

网友:
修主板有点鸡肋的感觉 哎 不修还不行 生意难作aq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主板以前修过 有点像铭瑄这外形

网友:
从小问题开始   加油了

网友:
设计不科学,设计在独立显卡槽边上,显卡风扇常年累月的灰尘积累,直接导致南桥,时钟芯片,CMOS座子等等一系列原件氧化出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算是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