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m17 求助

楼主(2017-03-15):
今天修到一个精英的主板 型号如上, 上电卡到内存。 滴滴滴报警。 无外伤, 查过了各项电压正常。 怀疑是BIOS的原因。 但是从论坛下了一个刷上故障依旧。 有大神修到过这个板子吗? 求告知有没有什么通病。
通病

网友:
换CPU试试 遇见过CPU有问题 也会认不到内存

网友:
内存电压 SPD 总线电压 怎样

网友:
查查DDR3内存槽236脚SPDVCC是否断线,还有238 118脚 SMB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多刷几个BIOS的

网友:
上不认内存,还是说过不了内存修法是不样的,说清楚,

网友:
先把内存的工作条件测一遍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