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不触发

楼主(2017-03-15):
Apple A1286 版号 F91K
故障不触发,不多说,上图 插电有待机,电源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后。 测量待机电压PP3V42_G3H,有电压,跟着时序是先有待机后出公共电。 公共点没出电压。拔掉电源,找原因.....打阻值的时候发现电杆对地短路,问题找到了,把电杆撬开检查,是PWM下管短路 拆下后不短了,然后在料板上拆了管子换上去。打值正常来个特写 上点测试 电源灯亮,公共电压已出来,装机测试。。 嘿嘿,LOGO出来了,维修结束!
其实中间还有点小问题,懒得写了,就简单说下把,装机后还是不触发,然后按条件查,最后查到是电池电量低SMC_BATLOW_L 没电压0V
。原因是电池没电,后来充电几分钟电才能开机。 MCBOOK PRO  不插电池无法开机。

网友:
不错,这总问题比较常见,学习了

网友:
非常6的维修

网友:
有的苹果 不装电池是不开机的

网友:
MOS管短路最好把PWM芯片也换了,不然容易返修的

网友:
楼主好经验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既然不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