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0.3几不动

楼主(2017-03-15):
电压都正常CPU供电不出。BIOS已刷无果

网友:
考虑更换CPU供电芯片试一试、如果工作条件正常满足情况下

网友:
芯片boot脚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南桥是否发出CPU_PRPWRGD

网友:
又见华硕垃圾电脑

网友:
供电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按照时序维修

网友:
SVID有没有,如果没有换U ,换U还是没有的话,那应该考录前面的电压有没有了。

网友:
都有5V芯片也换了这下是不是考虑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