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3 PLUS 自动上电关机不断电维修

楼主(2017-03-15):
F1A55-M LX3 PLUS

自动上电关机不断电

IO IT8771E    没有料,用S3# 信号改一下。

断开 OR25 , IO pin33  S3#用472接一个 NPN 三极管基极 ,集电极接 ATX_PSON#,搞定。

网友:
关机或者重启可能会有问题,这样子,休眠的时候也不一定正常,还是买个IO换上比较好

网友A:
楼主改的不错,关机的时候S3那里是高电平,使三极管导通拉低ATX_PSON#,是这样吗

网友:
这样不稳定 会返修,之前试过 几天就挂了

网友:
这种方法经常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的不错,关机的时候S3那里是高电平,使三极管导通拉低ATX_PSON#,是这样吗

关机时候s3推测是低电平状态

网友:
稳定性有待使用中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