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八百年不卖一台的台式机E93839KA0121

楼主(2017-03-15):
dellE93839KA0121  没有待机 但是各部分电压都等什么都正常有时候不一定碰都什么能加一下电。求大神啊

网友:
在线等 挺急的  求帮助啊

网友:
看看晶振是否起振,摸摸PCH是否发热,这个板子我修过几片,都是PCH短路,摸几分钟就隐隐发烫

网友:
待机没有  那就查待机啊   顺着atx第9脚炮仙啊  一般都是接的1117 1084 等3极管啊。看看是不是1117降压坏了?

网友:
加焊一下pch就好,但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虚焊,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更换晶振试试

网友:
查查待机开机触发条件啊,不行就干桥了

网友:
待机应该是被拉低了吧

网友:
晶振换过了 桥换过了  就是不好啊  PCH也不热啊

网友:
大哥 你那个PCH热 换什么件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