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无CPU显卡供电

楼主(2017-03-15):
大师们   是欠了哪个信号才没有显卡供电啊      TPS51728   35PIN  EN无电压       咋办    有无师傅遇到

网友:
dGPU_VRCN信号是南桥直接给的信号     请问是少了哪个信号才引起南桥不发出dGPU_VRCN信号呢     在线等    谢谢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电流到多少?

网友:
不说好,弄不能是桥挂了

网友:
0.710        内存cpu都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