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屏号ED090NA-01D改液晶方案

楼主(2017-03-15):
手头上有一块液晶面板,屏号是ED090NA-01D,想把它改装成显示器使用,不知道这个屏接口是什么?有驱动板支持吗

网友A:
可以,你找卖这种屏的问问行了,他们一般有整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找卖这种屏的问问行了,他们一般有整套。

卖这个屏的都不知道,所以来问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找卖这种屏的问问行了,他们一般有整套。

不建议改,因为这种屏分辨率太低应该是800 600.用通用驱动板,不过需要买一个转换排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改,因为这种屏分辨率太低应该是800 600.用通用驱动板,不过需要买一个转换排线

这个分辨率是1280*80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辨率是1280*800的

9寸的屏没这么大的分辨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寸的屏没这么大的分辨率吧

这个是在诺亚舟优学派U12上面拆下来的,屏幕分辨率是1280*800,然后跟联想A2109平板通用,分辨率也是1280*800,查屏型号也是这个分辨率

网友C:
没必要改 分辨率太低

网友D:
直接淘宝 有点屏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淘宝 有点屏套件

找过,没有相关的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改 分辨率太低

分辨率也有1280*800,想利用一下,主要屏幕小,省位置,

网友:
这个是带触摸的?

网友:
不带,单显示屏

网友E:
如果万能的淘宝都没套件 那就装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万能的淘宝都没套件 那就装不了了

有看到转接板,不知道直接用转接板,然后接通用板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