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A55M-VA(FM1) 主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3-15):
主板品牌及型号: 蓝宝石 A55M-VA 故障现象:不上电
维修过程:一同行拿过来的主板,说是在的别的地方修过,换过IO 刷过BIOS 换过晶振,最后没有修好说是南桥问题,最后叫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南桥坏了,主板上维修台插上电源短接pwon开关确实是不上电 ,不上电的条件就那么几个: 3VSB RTCVCC RSMRST#  PSIN#-----PSOUT#----SLP_S3#----PSON#,这些条件满足了一般都会上电的,由于没有主板的图纸就只能打开主板IO(NCT5532D)的PDF进行维修了 ,3VSB通过诊断卡知道应该是正常的,但是还是确认一下3VSB是否进入了南桥,测试正常 ,RTCVCC也是正常的,RSMRST#是IO的49pin,测试正常 ,这些正常基本上确定待机条件正常了,那接下来就是看触发条件了,PSIN是IO的29pin,测试正常并且有高低高跳变,PSOUT#是IO的28pin,测试正常并且有高低高跳变,SLP_S3#是IO的31pin,测试是0v这个一般是正常的,PSON#是IO的30pin,测试这个信号的时候发现只有3.8v,这个信号正常的时候应该是5v左右,测试出来的3.8v应该虚电压,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刮线 ,最后发现是ATX电源口旁边的一个过孔不通导致PSON到绿线开路了,刮开过孔补线 ,测试PSON到绿线已经通了 ,通电上电测试主板已经开始跑码亮机了 ,维修到此结束。
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pson到绿线开路导致不上电,刮线 补线解决问题。
建议:维修必须一个条件的去查,不要一味说是桥问题,其实有些都是细节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网友A:
"SLP_S3#是IO的31pin,测试是0v这个一般是正常的" 是这样吗?

网友B:
66666 厉害啊,同行的同行真坑  一般不上电就先打值下  都不短路 可以直接短接主板ATX的PSON脚强制上电啊。一试不就知道了断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_S3#是IO的31pin,测试是0v这个一般是正常的" 是这样吗?

有些板子待机SLP_S3#是低电平的,有些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6666 厉害啊,同行的同行真坑  一般不上电就先打值下  都不短路 可以直接短接主板ATX的PSON脚强制上电啊。 ...

这个板子强加电不跑码的,我试过的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强加电不跑码的,我试过的

哦  嗦嘎  原来是这样的。不过你说IO在点开关后31脚测试0V 不对吧 我觉得是你打错字了  触发后肯定是为高吧   你这肯定测试的是待机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嗦嘎  原来是这样的。不过你说IO在点开关后31脚测试0V 不对吧 我觉得是你打错字了  触发后肯定是为高 ...

这个板子都不上电 肯定是待机条件下呀 谢谢你

网友:
分析很到位加分加分

网友:
PS_ON断线导致不触发 修的不错

网友:
PS_ON断线导致不触发

网友:
推测这里这里只是轻微断线

网友:
楼主发帖很用心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D:
PSON断线,那这个SLP_S3#是IO的31pin,测试怎么是0v啊,也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ON断线,那这个SLP_S3#是IO的31pin,测试怎么是0v啊,也不对啊?

板子拿走了,不然我测试给你看,slp_s3待机情况有些板子是低电平的,上电以后slp_s3才起来的

网友:
没有短路的我一般喜欢用镊子强行上电

网友:
话说你图片多传了,另外这个机器可以秒杀  直接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