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联想G50-75 USB全部无用

楼主(2017-03-15):
(图片)

网友:
同行拿来一个联想G50-75说USB全部用不起
我一想送钱的
叫徒弟拆机后上电打USB的供电正常
打值数据线 全部正常688的值
一想有可能桥或BIOS
直接报换桥 同行同意放下机器走了
我马上翻出图纸找到USB模块

查到有3个供电+VDDAN_33_USB_S和+VDDAN_11_SSUSB_S
还有+VDDCR_1.1V_USB上电打了下1.1V的都正常

打到LH1的时候一端3.3一端1.5直接拆掉LH1
一坨锡 开机U盘等马上就亮了

维修用时10分钟!
维修到此结束!
加分不扣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A:
大神维修技术果断牛x  已加分请查收

网友B:
维修还是要细心呀、一般全部不能用都是直接换桥了、

网友C:
我还没有看明白,就结束了,LH15是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维修技术果断牛x  已加分请查收

谢谢加分 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夸奖~修多了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有看明白,就结束了,LH15是电感吗

对 一个小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还是要细心呀、一般全部不能用都是直接换桥了、

以前我也是 现在修怎么多了总结出了一定的规律

网友D:
牛  我也碰到过   不过是台式机  最后没修换主板了  桥短路了一个usb  但是其他的都不能用

网友:
电感坏遇到的很少 不过还是学习了 下次要检查清楚再换桥

网友:
到底是LH1,还是LH15啊?学习了

网友:
桥USB模块供电不正常导致,无法识别USB设备,学习了

网友E:
恩 好经验 记住了

网友F:
不错 没有盲目干桥

网友G:
我都没碰到过这种捡钱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  我也碰到过   不过是台式机  最后没修换主板了  桥短路了一个usb  但是其他的都不能用

短路了 应该就是桥了 换桥就OK了 台式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没碰到过这种捡钱的机器

那只能说你太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 没有盲目干桥

因为这 供电正常 值正常 桥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 好经验 记住了

多逛论坛 有很多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