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5SL进水维修实例

楼主(2017-03-15):
机器型号:华硕F5SL进水维修实例
华硕F5SL客户拿过来时说机器放着没有拔电源,一杯水倒从触摸板倒进去没有发现,隔了一夜早上才知道,打开机器仔细观察系统供电芯片和充放电芯片,已经发霉了,首先拍了个照,清洗了一下,烤了烤板子。仔细看了一下,系统供电芯片TPS51020和充放电芯片8725E已经烧断角,板上的烤盘也掉了几个,确定两个芯片肯定是保不住了,吹下来,清理焊盘,补线,换了两个新的上去。
打了一下主供电对地阻值只有140欧,观察发现充放电高低端管Q8802和Q8807烧了个大洞,换上去新的。公共点对地阻值回复正常460欧,再打系统供电和单元供电电感,发现+3VSUS对地阻值为0,然后用烧鸡大法,电压3V,电流调到1.5A,也没有发现哪个芯片发烫,这个不好弄了啊,只能一步一步对着图纸,一个一个的拆+3VSUS所去的地方,电容、小芯片之类的拆了一遍还是短,没办法了只能拆南桥了,把南桥拆了以后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订了新的南桥换上去,测+3VSUS阻值正常,可以上电测试了,接可调电源没有反应,测主供电没有过保护隔离管,只能查充放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测第一角主供电没有,测测旁边的滤波电容有19V,确定断线了,飞线接好,保护隔离通了,公共点有19V电压了。

通电测试还是没有待机电流看来还是有问题啊,查系统供电芯片TPS51020 工作条件,习惯性先查了主供电,发现6角也没有电压,找到主供电是通过电阻R8122为芯片供电,测R8122左右都有19V,确定中间也断线了,再飞线接到系统供电芯片6角,通电测试待机出来了0.03测系统供电3V 5V也出来了。开机电流上到0.8A,断电装上CPU 内存,开机华硕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总结:此机维修难度不高,但坏的元件不少,进水坏了系统供电芯片,充放电芯片,电池隔离管,充放电高低端管,南桥,还有两处断线。

网友:
有些难度了,不要谦虚

网友:
我开始学。一点点进步吧,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南桥都换了,真是不容易

网友:
一波三折 修的不错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搞  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发帖不易,加分

网友:
好模糊 高清图 上来

网友:
加分  修的不错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

网友:
花了多少时间啊,估计不多,高手啊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厉害厉害 以前自己的F5SL冷机不触发 好久都没搞定 最后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