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 5v 路由器适配器

楼主(2017-03-15):
故障现象
加电无输出

网友A:
那个7脚IC啥型号?

网友B:
哥啊,这个你搞他干啥呢

网友C:
楼主这是没电源玩了?

网友D:
查查4个整流管子  查查背面那个芯片坏没坏

网友E:
保险,电感断了吗?

网友F:
先测主绿波电容是否有300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啊,这个你搞他干啥呢

没事练练手啊  了解下结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没电源玩了?

是的 没电源玩了 找适配器玩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4个整流管子  查查背面那个芯片坏没坏

哦 多谢指点 按来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险,电感断了吗?

这个还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测主绿波电容是否有300v电压

这个 得加电测试啊 有点怕

网友H:
我上个星期也修了一个,自己路由器上的,本来不想搞的,但是手头没有了,又要上网,就只能修了,我的是后级整流管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上个星期也修了一个,自己路由器上的,本来不想搞的,但是手头没有了,又要上网,就只能修了,我的是后级 ...

这个虽然比较简单 也可以学习下电源结构
没事就练练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虽然比较简单 也可以学习下电源结构
没事就练练手的

修简单   拆真心不容易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修简单   拆真心不容易

是的 按都用钢锯 锯开一个口子 在撬开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的 按都用钢锯 锯开一个口子 在撬开的

我不喜欢这样,我是橡皮锤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不喜欢这样,我是橡皮锤砸的

橡皮锤 砸开 有裂开的口吗
可以无损还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7脚IC啥型号?

SC1139DG

网友:
测试保险F1 不通

拆下 拨开热缩管

测试阻值无穷大 损坏

PWM 芯片 SC1139DG

引脚定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橡皮锤 砸开 有裂开的口吗
可以无损还原吗

基本是无损
这可是实验好多次以后得到的方法
包括笔记本电源也可以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 没电源玩了 找适配器玩玩了

我这有个忆泰兴的EFRP-300我已经知道怎么单独开机,但是机子的控制板有问题而且是多层板有兴趣的话顺丰给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基本是无损
这可是实验好多次以后得到的方法
包括笔记本电源也可以这么搞

是什么样的 橡皮锤 能图片 看下吗
还有拆解的方法 指导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什么样的 橡皮锤 能图片 看下吗
还有拆解的方法 指导下

去五金店里  买黑色橡胶榔头

网友I:
先看F1和L2是不是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去五金店里  买黑色橡胶榔头

方法呢 直接敲吗 还是有什么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看F1和L2是不是好的

F1 坏了 不通了
L1好的
F1是10欧的保险电阻 也没有一样的代换
没发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方法呢 直接敲吗 还是有什么步骤

放木质板凳或者台面,垫块布
对准塑料壳的焊缝  看准了砸
焊缝砸后会脱开的,看看一圈差不多了  撬机棒一撬就开了
表面基本没有损伤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放木质板凳或者台面,垫块布
对准塑料壳的焊缝  看准了砸
焊缝砸后会脱开的,看看一圈差不多了  撬机 ...

下次弄个橡胶锤 按照这样的方法 试下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下次弄个橡胶锤 按照这样的方法 试下看看

我都拆了好多了
你自己多试试手感 找找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拆了好多了
你自己多试试手感 找找经验吧

以前都是暴利拆解 会损坏外壳
下次好好练练这样的方法

网友J:
你确定这两只电阻间不连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确定这两只电阻间不连接?

这什么问题吗
如果相连 会出现 什么情况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什么问题吗
如果相连 会出现 什么情况

图中红线所示。原理自己理会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图中红线所示。原理自己理会去。

按是新手 上来学习的
原理不懂啊
指点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图中红线所示。原理自己理会去。

多谢指点
又测了下

是连接在一起的

查了个SC1139DG 手机充电器的运用

讲到了 原理

初级部分主绕组先给4脚 D级 提高启动电压
芯片 开始启动

芯片启动 内部MOS管 开始工作
初级主绕组 开始产生电流
初级次绕组 产生约6v的持续供电

这个电压经二极管整流 电阻限流 电容滤波后
给2脚BP 提高 持续供电

此时芯片 开始正常工作 内部MOS管 开始开关
初级主绕组 产生大电流的交流电
次级绕组也会产生大电流的交流电

经过后级的整流管整流  电容滤波后 输出5v的 持续的电压

辅助绕组的6v电压经过分压到大1脚FB 反馈
内部进行调节开关管的导通程度 达到稳压的目的

而这个迅捷的 5v 适配器 和上边的充电器 不一样
由内部框图可知
变压器主绕组的电压 先到达4脚 D级

经过的内部的一个电压调节器 产生6v的电压 给芯片内部供电
猜测6v 到达2脚 BP 同时给电容充电

通过电容的充放电 给2脚提供持续供电

2脚BP 有一6.5v 的稳压二极管 使电压稳定在6v

当初级主绕组产生大电流时
初级次绕组 会产生一个约6v的电压

此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到达1脚FB
经内部处理后 决定开关管的导通程度
达到稳压的目的

采用431和光耦做反馈的电路
后级输出电压 是由后级输出取样电阻分压
后和431 VREF 比较后决定的

而此电源输出电流比较小
猜测可能是次级的绕组 匝数 加上二极管整流的压降
经过计算输出5v电压

网友K:
楼主么有修的东西,其实可以适当休息一下子

网友L:
楼主可能少了一条线,试着补上了,楼主查一下对吗?

网友M:
用什么方法拆的
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么有修的东西,其实可以适当休息一下子

就是没事 才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能少了一条线,试着补上了,楼主查一下对吗?

是的 确实少根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用什么方法拆的
说说看

就是先锯开 在撬开的

网友:
这是要表达什么

网友:
没事 学习下 电路基础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就是先锯开 在撬开的

橡皮锤也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橡皮锤也不错.............

橡皮锤 暂时没上 有机会 上个测试下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橡皮锤 暂时没上 有机会 上个测试下看看

比较好用,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比较好用,该试一试............

看来 这个方法 连你头推荐 多会试下

橡胶锤 有什么型号 大小 样子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