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能安装XP不能安装WIN7的维修

楼主(2017-03-15):
安装XP系统一切正常,其他WIN7 8 10都会在安装组件的时候卡死。
凭经验这种问题都是因为cpu供电异常导致的,直接操示波器测,其中一组供电明显不够劲,一不做二不休,把两组上下管和驱动IC都换掉,再给他并了两个电容,妥妥的收钱

网友:
这在台式机上遇到是GB的南桥换南桥好了呀

网友:
又是这款老本,好几个通病了

网友:
加分了 这种问题 其实相对不好修的

网友:
CPU的供电会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