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35开机不显示,板号:8124p

楼主(2017-03-15):
具体情况是:拔掉内存是一长两短报错,放上内存不报错,但是电流会在1.3---1.5A之间反复循环。刷BIOS没用,显卡供电在0.9---1.1v之间跳变,平台复位也在跳,内存总线也在跳,BIOS的1256脚也在跳。这些跳的信息貌似都指向FCH了。换桥可以解决吗?求助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灌得黑胶,不是很容易换啊

网友:
这种还是不要去换桥

网友:
多BIOS三五个不同BIOS  不行就换桥   黑胶没有那么可怕.黑胶在苹果主板或黑色的主板才可怕*掉电都看不见来补

网友A:
平台复位跳 内存怎么会有报警声音呢

网友B:
再查查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台复位跳 内存怎么会有报警声音呢

拔掉内存才会报警,放内存不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查查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确实不一定是桥,以前遇到一台联想S405,也是不停的条,以为是桥,结果换了不行。这台机器把显卡供电断开就不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