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v 断电维修

楼主(2017-03-15):
1.插上电源,诊断卡12V 灯微亮,不正常。 测有3V. 检查发现 内存供电芯片U9 5脚VCC 的q75 问题,更换后不亮了
2.还是没内存供电,更换U9,有了,但是断电。
3.先查PG,发现是Q32,q33控制,去掉Q33,跑马了,也不断。
芯片

网友:
串路导致的故障 技嘉的不多见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最近看到修到这种川路的不少啊

网友:
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楼主

网友:
真心看不懂

网友:
楼主如果能补上照片.再说明一下检修思路.如何判断的就完美了!

网友:
配上图就好多了,你这个无图,很多人都看不懂。

网友:
说的好简单其实都是积累多年的经验啊

网友:
你去掉的那个三极管是给谁的PG

网友:
以前映泰G31 G41这样的情况特别多

网友:
没图看着有点累

网友:
Q75是什么 内存供电芯片5脚VCC是用的5VSB和12V吗

网友:
Q75是双二极管吗 去掉的Q33是控制什么信号 哪里的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