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不触发维修求助

楼主(2017-03-15):
    如题不触发,换过EC和南桥,刷过N个BIOS,测量条件如下:电感3.3V是3.49V,5V电感实际测量5.15V不确定是不是有点高。EC供电3.3
ECRST 3.3
AC_IN 2.9
LID3.3
EC_PWRBTN 3.3-0-3.3
AC_PRESENT 2.9
BATTLOW 3.3
PM_R1# 3.3
SUS_PWR_ACK 3.3
RSMRST# 3.3
32.768 0.17 0.34
RTCRST 3.3
SRTCRST 3.3
PM_PWRBTN 0V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谁指点下,没思路了,烦死。

网友A:
看看EC有收到跳变没。再看有发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EC有收到跳变没。再看有发出没

EC收到了开关信号有高低高跳变,发向南桥的0V

网友B:
换EC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打值PWRBTN#对地值,翘开EC这个脚看看    板层有问题把

网友D:
BIOS引脚有没有断线

网友E:
看下是不是EC或南桥拉低了 送给桥的PM_PWRBTN

网友F:
PM_PWRBTN 这个电压是ec给桥的吧,,被上啦的,,要实在找不到串个1k电阻飞个3v过来

网友G:
看看3、5v 的PG,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EC试试,不就知道了

大哥看帖子,EC换过几个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打值PWRBTN#对地值,翘开EC这个脚看看    板层有问题把

对地500多,拆掉南桥了也没有,换过EC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引脚有没有断线

没有的,都跑过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是不是EC或南桥拉低了 送给桥的PM_PWRBTN

南桥和EC换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3、5v 的PG,可能有惊喜哦

这个正常的杳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PM_PWRBTN 这个电压是ec给桥的吧,,被上啦的,,要实在找不到串个1k电阻飞个3v过来

这个板图纸没有上拉的,EC和桥直通

网友I:
开关到ec有跳变,查一下ec到南桥有没有跳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对地500多,拆掉南桥了也没有,换过EC一样

那 EC条件OK ,你撬开EC这个PWRBTN#这个脚,看看跳变不?前题桥的条件OK               EC程序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 EC条件OK ,你撬开EC这个PWRBTN#这个脚,看看跳变不?前题桥的条件OK               EC程序刷刷看

EC程序刷过好几个,BIOS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关到ec有跳变,查一下ec到南桥有没有跳变,

电压都没啊。

网友:
查一下跳变的上拉供电是哪来的,如果没有上拉就是EC自己产生的,

网友E:
撬开EC的PM_pwrbtn   测焊盘看看是否有电压

网友J:
PM_PWRBTN 是EC到桥的触发信号 ? 查下EC的具体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PM_PWRBTN 是EC到桥的触发信号 ? 查下EC的具体工作条件

是的,不想折腾了,换板了。时间精力花得太多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撬开EC的PM_pwrbtn   测焊盘看看是否有电压

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