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联想b465c笔记本能开机,黑屏,怎么修?

楼主(2017-03-15):
电压19v .电流1.4a ,刷bios无用,主要电压都正常,也能充电,用电池也能开机,就黑屏,热风枪吹了都不行,电压电流都不变,不知什么问题?
刷BIOS

网友:
没过显卡吧

网友:
要有一定基础后来这里才有用。怎么修?交给能修的修吧。

网友:
显卡导致 。。。

网友:
lenovo只要是5结尾的就是AMD滴 你懂吧 AMD什么问题多

网友:
是显卡坏了?还是虚焊?显卡正常电流多少?

网友:
不是显卡 就是北桥 风枪吹下 测试下

网友:
桥,amd的通病 显卡 还有看看主板小电池电量够不够

网友:
AMD显卡,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具体要查下显卡相关等

网友:
这台机子被上家修过,焊过EC,刷过二个bios,本来拿来插充电器就开机,后来仔细看了一下,上家把EC的二个引脚焊在了一起,分开后,开关机才正常,就黑屏,CPU供电脚电阻很小,万用表量对地会响,但通电后CPU脚电压正常0.9v到1.1v之间

网友:
难道没有跳变,开机直接就是1.4a吗?

网友:
刷bios 干桥

网友:
开机最多1.5A-1.4mA-1.3mA之间变化,无大的变化,待机20mA,插拔充电器时有提示声,3伏电池有电,还有开机时键盘灯不会闪亮

网友:
电流0-1.5A-1.4A-1.3A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