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W500 不触发

楼主(2017-03-15):
客户说笔记本忽然不行了 ,他急着用,是不是电源坏了 ,前台给他换个电源还是不行,转到维修,一看老机器,应该没什么大事,通电待机0.02,不加电,拆键盘测试还是不行,交给拆机的哥们,很快拆开了,单板还是不加电,测了一下各路供电没什么事,仔细看看板子也没进水,慢慢来吧,测待机,没3,5V,测公共点没电压,看来在隔离,测Q34  电压没过。客户很着急的问,找着问题了吗   好修吗,我说差不多了,客户又问维修多少钱,前台小姐说150左右,客户听了立马很烦气的说这也太贵了,修个机器也就5,6拾元,你们也太贵了!客户声音很大,前台小姐说我们修板都是100起,客户怒气的说贵了我不修了。价格谈不拢,我只好慢悠悠的来,调个图纸,看了一下,Q34  受U61控制,检测U61 ,2个20欧的电阻变为无穷大,电容供电脚对地阻值很低,拿掉电容还是很低,看来是U61坏了,客户又问了,快修好了吗,我说不行啊 ,问题很复杂,客户没说话,过了一会说,120元给我修起来吧,再贵不修了要快点,好吧!我愉快的应了一声,我找出件飞快还上,赶紧装机,20分钟后摆在了客户面前,客户问 你不是说很难修吗,怎么这么快?! 我说刚才确实无头无绪,不过一会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网友A:
这价格报得,这么低呀,

网友:
双核机器价格要不上来

网友:
遇到这样的 就狠报价格 不修就卸载哈哈

网友:
价格报的这么低哈哈

网友:
报的价呀?可惜了技术不值钱。

网友B:
说实话 这种客户 不要也罢 一天到晚只知道装疯卖傻 5.6十 如果是我的话 不修就不修 老子给你动几个手脚 我看谁给你修  靠   楼主你太没下限了

网友:
急用的机子可以报价高点

网友:
速度快,就是价格低

网友C:
五六十块钱打发要饭的呢  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 这种客户 不要也罢 一天到晚只知道装疯卖傻 5.6十 如果是我的话 不修就不修 老子给你动几个手脚 我 ...

动手脚是不对滴

网友:
价格真心滴.........

网友:
楼主技术很硬啊

网友:
这种说是几十块钱修笔记本的拆都懒得拆

网友:
这就叫实战,楼主修机的态度很好

网友:
很多人都说不修了,再看看楼主老板的耐心教导,客户还是同意了,这个要学学楼主老板才行你们,有时候客户确实不懂,你要跟他说这个不是买菜,装好袋子就拿走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报得,这么低呀,

这个主板 这个价钱 不算低

网友:
向你学习,该让步就让步,

网友:
W系列的机器是高端的机器,价格应该报的起来的,时间应该久点,价格就报的起来的。

网友:
双桥的机器现在都80  只要可以修好

网友:
做同行都是80的了

网友:
修机报价   也要看电脑的  太老的  客户一般都觉得随便花花钱修一下的

网友:
楼主很快找到了故障点,看来平时的经验比较丰富啊,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请问你是在那里修的,这维修价格也太低了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 这种客户 不要也罢 一天到晚只知道装疯卖傻 5.6十 如果是我的话 不修就不修 老子给你动几个手脚 我 ...

5.6拾维修笔记本,这样的客户也太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六十块钱打发要饭的呢  草

是啊!我们的设备和技术,难道就这么不值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