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 5423 待机电流0.04,按开机健整机无反应

楼主(2017-03-15):
故障:dell 14z 5423 待机电流0.04,按开机健整机无反应
看待机电流,感觉高了,但感觉可能本身就是这样的,接开关电流没反应,按健上有3.3V,按动时有跳变,目测电路板看不出什么问题,好吧,只能按上电时序查(电路图网上有自己找吧)
一直查到5V_S2时,发现51225 这块电路没3.3V5V输出,重点查这了, PL4001PL4101P 这两个电感上加3.3V电路,电流不高,后级没短路。加焊51225后电流升到0.125时又回到0.04,冷却后,故障保持不变。
   购回251225,焊上后把引脚都用锡拖一圈,用放大镜认真检查,焊点完好,上电,电流4A,瞬间拔下插头@#%%…………,怎么个回事。把电压调到6V,通电,电流1.5A,PU4102 PU4106.4105烫手,拆下PU4102 电流一样1.5A,再拆下PU4106.4105 电流0.035(供电6V)测PU4106.4105短路。在没换51225时,这两个管没发现短路,换了就短路了,难道新买的51225有问题?还是我没焊好?吹下再焊一个上(认真焊)。先上一个PU4102 ,电流0.035哈,再换2好的PU4106.4105电流还是0.035,哈哈,没短路了。
   电压调回19V,待机电流0.049,按开关健没反变,依旧@¥¥%。。。,测PL4001PL4101P 只有3.3V,5V那只有2V,再焊一遍512253.3V5V都有了,哈哈,上电,待机电流0.009,开机亮屏了,维修完毕。

网友:
第一次发表,老手可以飘过

网友:
个人觉得,ASUS的机器不好修,没图纸,DELL的话,6代以上的CPU也不好搞,楼主给你点个攒

网友:
芯片不好还是焊工不佳。电流4A了应是G极悬空。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现在卖芯片的 哎   反正都是好坏参合一起   一个字:坑!

网友A:
你买的芯片真给力,下次戴个头盔修把,别炸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芯片真给力,下次戴个头盔修把,别炸飞了

呵呵。。。

网友:
电源芯片焊好后一定要检查上下管的G级参数看正常不,不开轻易上电,切记。一般二极管档在1000以内

网友:
看来理论还得多联系实际啊,多练焊工对平时维修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楼主的焊接有代加强啊?

网友:
应该是没有焊好芯片  这种待机小芯片 不会发假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