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问题

楼主(2017-03-15):
请问一下监控由于不方便用网线接到无线路由器上,现在想在
手机
上观看,除了连线还有什么方法?有没有像手机一样接收wifi的东西?
手机

网友:
有的 有些摄像头带WIFI功能 比如 那种廉价的看家宝系列 就可以通过wifi

网友:
可是现在摄像头是普通网络摄像头,能不能用无线路由器接收,然后通过网线连接交换机?

网友:
难道你想GPRS数据传输!

网友:
那就需要买那种带有wifi功能的网络摄像头啦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
这种方案我做过好,我教你吧,你要再加一个无线路由器就行了,把这个路由器接到监控的交换机上面,然后把这个无线路由器做中继作用,连接那个可以上网的WIFI就OK了,很多新装的店面,不好走线我都是用这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