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43S返修总线供电不出维修

楼主(2017-03-15):
新人在维修店一个多月后,今天终于上手一台机子。是我的师兄兼好友兼球友给我的,看版号.

因为以前修过了。又回来了,故障现象为--=电流走到0.38又掉到0.1,总线供电不出,更换芯片后,供电正常。热机能亮机,进系统过差不多10分钟,总线供电又挂了。更换2个芯片故障依旧。芯片为RT8202

拿到手上先打了下电感前端波形。总感觉这波形有点空虚啊??而且电压也奇怪

打了下电感后端波形。现原型了
不像过压,反应时间太长不像过流,我就先干了后面3个22u滤波电容(烟雾弹)。没啥用

自己查了下反馈这边的两个电阻,新手第一次玩华硕板子,自己画了手工电路图才找到两个电阻。。
拿下来测量,电阻没变质。又装回去了。
把上下管拆了,继续打下上下管的G极波形。图为上管,下管的很正常最高就5V
有点不大对劲啊
自己认为上管有5V了就OK了,我就换了一套管子继续打,(波形图忘记存了,也是有点不对劲的。因为跑到了不止25V)

后面问了下阿林老师,阿林老师让我打下双踪的EN,看图
确定不是EN了。阿林老师在看了以上波形后,建议我更换TON电阻跟自举电容。
手上刚好有料版,对着点位把820K跟0.1u电容换下来了

再次打下电感后端波形。
WHAT?这个不对啊。。
在次打下VDD跟电感后端,确定VDD无问题

上下管工作波形很漂亮,。

最后检查了下滤波电容无问题,用放大镜看了下反馈电阻。。
----------------------------------------------------原来我把5.62K的电阻空焊了。加焊就OK了。(粗心了,没有检查这些小电阻。)
总结,这类波形算是奇怪波形了,下次遇到这种。第一反应就是TON或者极限电流阈值

网友:
版号是K43SD,前面几张的图片怎么都没出来???

网友A:
可以了 新手可以到这一步 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 新手可以到这一步 很不错了

谢谢你的鼓励,会继续加油的

网友:
TON频率设定,这个要示波器才好修,可以判断和找问题根源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6,赞一个

网友:
为你第一次加分

网友:
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到位,技术不错,不像新手哦

网友:
不错 赞一个 有价值

网友:
  朋友  实地学习    进步很快   准备 自己 也去深造一下       加油

网友:
你确定 你是新手     感觉大神啊

网友:
一个月到这地步很不错。 我学电脑的的时候一个月还在玩游戏

网友:
还是不错的,但都是用示波器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