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55开机不显求肋

楼主(2017-03-15):
C455来的时候时不跑码,CPU的问题,换了CPU后可以开机了,但是不显示,键盘灯能亮,但是像死机那样,按着没反应,按开关一次可以关机,有人遇到过吗?独显的,说一下怎么会事

网友:
试过用集显了吗?进BiOS看看显卡选项是不是用独显。

网友:
独显去掉  换集显 或者换个内存看看先

网友:
是外接USB键盘能亮灯吗,

网友:
是一直  都没亮过吧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刷个BIOS估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