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问题

楼主(2017-03-15):
请问一下
手机
想连接监控摄像头看监控,但是无线路由器没有花生壳,是不是得换路由器才能连上?
手机

网友:
这样麻烦不如换个录像机还不贵。

网友:
现在的都很简单的了,都自带穿透,有网就能连接上

网友:
兄弟 你肯定好久没接触监控了把 现在就是个杂牌的网络摄像头都带云平台了几乎 哪还需要什么花生壳啊 直接手机安装APP 扫码或者局域网直接扫描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通过硬盘录像机网口。

网友:
现在都不用花生壳直接可以连接的,自带网络穿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