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ZM-BLG31D-LM VER 2.11 CPU不复位

楼主(2017-03-15):
       致铭ZM-BLG31D-LM VER 2.11 CPU不复位,直接示波器打CPU电感没有波形,其他供电都很正常,迅维上面没有找到图纸,于是乎找度娘,不管咋说找到图纸了,还比较模糊,根据之前的经验也能判断个差不多,测量发现CPU的控制芯片ISL6312EN(PWM_EN)有很微弱的信号出来,不足以开通CPU芯片,顺着芯片往下PQ10(B基级)已经是低电平了,PQ11 (B基级)也是正常的高电平了,很明显故障就在PQ10漏电(或者U10 ISL6312漏电)了,直接把PQ10去了,开始熟悉的跑码了,更换PQ10至此完美修复, 致铭ZM-BLG31D-LM VER

网友A:
就是缺cpu供电不跑马呗

网友B:
现在的报废液晶太多了,LZ可以改善一下工作条件,换个至少屏是好的或者有亮线都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缺cpu供电不跑马呗

就是缺CPU的EN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报废液晶太多了,LZ可以改善一下工作条件,换个至少屏是好的或者有亮线都可以接受

顾客免费送我的显示器,就是测试个主板用用!呵呵

网友:
也就是EN信号没传到CPU引起不跑码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C:
三极管漏电导致的EN信号低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漏电导致的EN信号低没有CPU供电

的确是,去了三极管就好

网友D:
G31主板现在看到就不想修  直接叫客户换二手板  利润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G31主板现在看到就不想修  直接叫客户换二手板  利润高一点

同行的机器,不忙的时候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