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硬盘怎么修

楼主(2017-03-15):
客户拿了个V星AM3的板可以开机就是找不到串口硬盘  IDE的可以找得到

网友:
CMOS的SATA参数如果打开的话,换硬盘换线还不识别就与SB有关了

网友:
测量一下SATA接口的供电 数据等打一下阻值

网友A:
多少阻值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阻值是正常的啊

300--500左右正常啊,最基本的知识啦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排怀

网友:
刷下bios 检查接口 不还不行怕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