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7-03-15):
主板刚来是一直重启,进不到系统,PE也进不了,裸板也会这样,锁定是主板问题,测电压都正常,后来刷了个BIOS,能进PE,就装机试试了半个小时又和原来一样了,放电一会有时可以进系统半小时左右,又和原来一样了,主板型号是A780T D3  V16,谁有这板的BIOS发个出来我刷来试试看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这个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
不定时重启  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官网下载的,
[

这个我找到过,不会用呀,他里面没有ROM文件,我只会用编程器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找到过,不会用呀,他里面没有ROM文件,我只会用编程器刷

这个解压后就是ROM文件,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

网友:
估计不是bios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压后就是ROM文件,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

谢了,我下来试试看

网友C:
不定时重启的问题最不好修,如果板子一时半会没明显故障,那么这样的板要需要长时间研究比对才能出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定时重启的问题最不好修,如果板子一时半会没明显故障,那么这样的板要需要长时间研究比对才能出结果。

搞了好久,后来才看到内存的SPD烧了,没断,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用手刮下漆就掉了,铜皮也断了,大喜,补线就马上装机,可尼玛还是老毛病呀,不过现在能用久一点,一个小时左右,就会出现频繁重启了。

网友D:
查 一下RTC电路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 一下RTC电路是不是虚焊了

AMD 的板的RTC电路我都会去查的,现在这个板的RTC电路没什么不正常的,倒是现在的CPU供电有点不对,正常亮机的时候,供电是1.4V,重启或不亮机的时候是1.0V ,现在大多数情况是上电亮一下,30秒这样子屏就黑了,板子风扇还转,供电时钟复位大体上都有,就是CPU供电变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的板的RTC电路我都会去查的,现在这个板的RTC电路没什么不正常的,倒是现在的CPU供电有点不对,正常 ...

那有可能是有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最头疼这样的问题,要仔细观察呢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880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好久,后来才看到内存的SPD烧了,没断,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用手刮下漆就掉了,铜皮也断了,大喜 ...

所以问题不是SPD的事情,因此还得慢慢找。

网友:
不是呢,是UP1602P,我测过BOOT脚,不管是亮不亮机都 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