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80开机不显

楼主(2017-03-15):
联想Y480
同行拿来一台机器,说是开机不显。由于我们这里是小县城不只是干单一的修本,白天就一直在外面单位跑维护。晚上才开始修机器,讯速拆开机器,开机电流上到0.8不跳变,换了一根内存还是一样。在测PLT_RST# 3.3V正常
平台复位正常了,没跳变。查了一内存工作条件,当表笔戳到内存复位的时候只有0.4 不正常之前在论坛搜索了一下, 看了一位迅维网友发了一贴里面写有黄鑫船老师的经典的一句话,内存复位不正常,追查VDDQ,一查果真如此。此处定有妖怪。 把R56电阻换掉,插电电流跑起来亮机。到此机器维修结束。      新手学习,高手指教。兄弟们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
对 黄老师是发了两个档内存的案例

网友:
经典,,上次碰到过一个smb没电的

网友:
如果要是查pch发出的复位,那估计都查不出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一招

网友:
没事多逛论坛能学到很多前辈的经验!

网友:
这个R56坏的还真多啊?

网友:
楼主厉害 啊    拆下 直接戳复位

网友:
我是新手,对这些电路都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主结合黄老师的档案再加上自己的分析,快速的找到了故障点,成功修复,感谢分享

网友:
又学了一招   不错

网友:
楼主很厉害呀

支持 反对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这种故障呢 ,看好多这种案例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就是图太小啥也看不清

网友(2017-07-23):
这个细节还是不好找 楼主挺厉害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思路清晰,高手风范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