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微信删除的聊天信息怎么恢复……

楼主(2017-03-15):
最近好多顾客过来,恢复手机上微信删除的聊天记录,我都没恢复出来!!!网上下了好多微信数据恢复软件都不信。把手机root,然后通过那些软件导出微信聊天记录,就是找不到删除的信息……

网友A:
微信聊天记录不太好恢复,删除的时候好像是很彻底的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信聊天记录不太好恢复,删除的时候好像是很彻底的删除

现在谁能把那个技术搞到,也是有很大的钱途啊!!!现在好多人要恢复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谁能把那个技术搞到,也是有很大的钱途啊!!!现在好多人要恢复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

上次我也遇到一个要恢复微信数据的,使用普通的软件没有扫描出来,也没有找到好一点的软件,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也遇到一个要恢复微信数据的,使用普通的软件没有扫描出来,也没有找到好一点的软件,放弃了

恢复微信删掉的记录不能像普通数据删除那样恢复,我在网上找了好多数据恢复软件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微信删掉的记录不能像普通数据删除那样恢复,我在网上找了好多数据恢复软件都不行啊

如果有人可以开发一种专门恢复手机数据的软件就好了,现在恢复手机数据的市场也很大

网友:
已经在手机上删除了,这就很难恢复了吧,一般是无法恢复的,,不然腾讯的隐私安全又成一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