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技嘉新老主板板层对比模型,有助新手直观了解板层结构,老手勿喷

楼主(2017-03-15):
这个模型具体放大多少倍我不知道,不过新手能很直观的了解板层结构对日后学习维修主板应该很有帮助,老手不用看了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A:
我也是看不懂 表达的事啥

网友:
内部一个电源层,一个接地层

网友:
做这么多有毛用...一样要维修....现在的技嘉跟七彩虹一样...除了图纸好找..也是一样修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看不懂 表达的事啥

这个是技嘉主板的PCB板横切面模型,厂家当初给的就是给新手了解一下这几层板都是什么结构,基础班的同学看看管点用比较形象,版主就不用研究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看不懂 表达的事啥

PCB板的板层解剖

网友:
我是一点没有看懂。啥意思

网友B:
虽然做的很直观,但实际产品如何,普通人压根就没法去甄别,只能从主板损坏返修率来下结论,至少技嘉2倍铜什么的,依旧没改变它的返修率还是挺高。我就说个通病王:GA-H61M-DS2,各种版本。

网友:
这是模型  就这麽大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模型  就这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做的很直观,但实际产品如何,普通人压根就没法去甄别,只能从主板损坏返修率来下结论,至少技嘉2倍铜 ...

确实  我这个小店都遇到三例了

网友:
完全看不懂 ,我来我新手都不是了 哎

网友:
看来你是高手我们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