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7 la-9981p不触发

楼主(2017-03-15):
插电有待机。按开关无反应,马上拆机,拆开还是无反应,量了一下无开关电压。哈哈,有希望,马上查图纸,下个图。为什么没电压。那就找re49,主板没标号不开森,哦,看到SW1.旁边的ce20发霉,翘掉。OK

网友:
修东西还是要细心

网友:
收藏一下,以备用。

网友:
这个是不是睡眠开关。

网友:
是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
楼主又捡到银子了

网友:
这么睌了还没睡,钱不好挣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简单的开机针电压拉低

网友A:
最好再焊上去一个差不多的电容,还原一下电路

网友:
这个电容去掉没有影响吗?不要补啊!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华硕的,按开关死活都不触发,但是短接开关两脚就触发。换开关也不行,电压正常,最后换开关小板才行。,也没见拉低电压,

网友:
这运气没谁了。

网友:
楼主又捡到银zi

网友:
收藏了、那么晚了,还不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再焊上去一个差不多的电容,还原一下电路

不装也没事,装一个回去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