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电池电源同插不开机

楼主(2017-03-15):
机器来的时候不开机,测量发现保险坏了,换了个插上直接大电流短路。目测发现一电容造成的。换掉后开机能亮了,心想应该好了吧,就插上电池电源来试机,乖乖一插电源就短路保护然后电流只有0.26A,,摸了下只有这个保险发烫。。大神们帮我看看这是啥问题呀。用单电池或者单电源开机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部分有问题了,看看这部分的MOS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测充电芯片和附近元件.

网友:
2楼正解,还是充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A:
保险两端有这么大的压差?你没有换错?

网友:
应该就是保护隔离MOS  管有击穿的

网友:
估计是MIOS 要不就是充放电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两端有这么大的压差?你没有换错?

我就是奇怪的呀,保险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奇怪的呀,保险发烫

你换的是自恢复保险吗?电流多少?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PQ302MOS管坏了

网友:
隔离管估计软击穿

网友:
重点查保护隔离何电池隔离这块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