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进系统反复重启

楼主(2017-03-16):
今修到一台联想B460机器,现象是开机进系统掉电反复重启,风扇转速很快,进PE也掉电重启,以前修过的不是换CPU就是换CPU供电乌龟壳,机器拆开后先换CPU,涛声依旧,后又换CPU供电乌龟壳,BIOS也刷过了,都没有效果。量HM55上俩电容,测得3.3V小电容对地阻值正常,但1.8V小电容对地阻值才202欧,正常应该是几千欧,感觉不对,是不是桥坏了,该换桥吗,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看看    3     5   v开启 那里 是不是虚了

网友:
待机坏了。。

网友:
分析电路

网友:
亮机重启吗

网友:
海绵垫那里

网友:
看一下温控线路正常不正常

网友:
摘掉网卡试试,测EC键盘组合键重启信号 看看

网友:
电源芯片边上有个电阻腐蚀了

网友:
8脚的控制芯片业要换的

网友:
正好客户不修了,今天刚拿走了

网友:
提供的数据不能确定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