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内存复位

楼主(2017-03-16):
一台联想笔记本,不显示,测内存30脚,复位没有,请问各位,在内存复位没出来的情况下,该从哪些地方查

网友:
AMD还是英特尔的?amd有的是没有复位的 。首先检查是否跑马,读取内存,cpu的所有供电是否都全部都正常,内存坐是否有接触不好的引脚和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cpu条件内存控制器模块,DRMPWPOK

网友:
我这里有一份文档,你去下载看一下,里面说细讲解了内存各个信号产生顺序。
迅维网独家资料大放送--笔记本DDR3内存重要信号动作顺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670-1-1.html
(出处: 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