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主板 USB全部失效

楼主(2017-03-16):
华硕P8H61-M LX3主板  前后所有USB接口不能用,主板其他功能却一切正常,
测USB端口电压正常, 阻值也正常每个端口一样, 跑数据线看是直接南桥出来的,
刷bios无果,直接上机加焊干桥,结果还是这个问题.
求解思路

网友A:
usb接口附近还有个信号到南桥的,每个usb都对应有个信号的,USB_OC#,你查下这个信号,正常时都为高电平的

网友:
查桥的USB模块供电,6系列的桥本身坏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附近还有个信号到南桥的,每个usb都对应有个信号的,USB_OC#,你查下这个信号,正常时都为高电平的

应该不是USB_OC#的问题,华硕的主板,如果这个信号不正常,肯定会出现开机15秒掉电的现象。而他这个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USB_OC#的问题,华硕的主板,如果这个信号不正常,肯定会出现开机15秒掉电的现象。而他这个可以 ...

请问船长,是不是也有可能那个USB旁防静电管ESD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船长,是不是也有可能那个USB旁防静电管ESD坏了

前后都不能用,不是单个不能用,所以应该还是公共部分吧

网友:
量下USB口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另外测下IO的48M时钟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 USB 桥模块供电,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USB_OC#的问题,华硕的主板,如果这个信号不正常,肯定会出现开机15秒掉电的现象。而他这个可以 ...

可以测掉ESD的 测试  先拆一个   不行就别拆了   怕到时真加桥一起瓜了

网友:
不行就换桥试试了

网友:
USB的48时钟,数据,都没问题,那只有干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船长,是不是也有可能那个USB旁防静电管ESD坏了

防静电二极管没那么容易坏,你这全部接口不能用,问题应该在桥这边

网友:
看旁边有没有六脚芯片拆下来试一试

网友:
数据阻值正常的话,查其它,先不动桥

网友D:
接口的供电如果正常的话 就查桥的uab模块供电  如果也正常 就要考虑桥本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静电二极管没那么容易坏,你这全部接口不能用,问题应该在桥这边

好像H61的桥也不容易坏

网友:
全部不能用  肯定桥问题

网友:
按照各位提供的方法一一试验  结果都一样 估计就是桥问题了  不知这个桥内USB模块有没有单独供电线路

网友:
同样问题啊 电源坏了换完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口的供电如果正常的话 就查桥的uab模块供电  如果也正常 就要考虑桥本身了

不用差时钟频率正常不正常码?

网友:
持续关注中,期待结果

网友:
USB 补偿电阻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