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IPAD解锁扩容,拆硬盘 ,真心求助大神

楼主(2017-03-16):
IPAD mini

很多硬解IPAD硬盘的朋友都是直接就带外壳 不取主板焊接的。
而且拆卸硬盘,发现硬盘与CPU很近。

求教高手 不取出主板,拆卸和焊接硬盘方法。
1温度大概多少,相比手机主板温度高出多少
2如何避免吹到CPU
3如何避免吹到电池

最重要的,给出满意答案的朋友 如何赠送下载分

网友:
这个没试过,给别人答

网友:
怕吹到CPU可以贴些高温胶带或用屏蔽罩盖着

网友:
以前可以的   现在不行的

网友:
用隔热铜箔纸隔热,如果你稳定控制不好,可以加点棉花,用水搞湿,放到CPU上面,用铜箔纸包住隔热,温度问题看是什么风枪啦,PPD868D温度330-350,风速2-3

网友:
楼上给出专业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