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CPU发现CPU上面的绿油掉了

楼主(2017-03-16):
拆卸CPU发现CPU上面的绿油掉了
很多地连成一片,  各位都是怎么处理啊。

除了用绿油网,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手工慢慢补上

网友A:
如果仅仅只是掉了绿油,在还没有上锡的情况下,可以不用绿油网,直接涂些绿油上去烤干就行了。如果已经上过锡了连成一大片,那就有些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只是掉了绿油,在还没有上锡的情况下,可以不用绿油网,直接涂些绿油上去烤干就行了。如果已经上过 ...

船长,是风枪温度的关系导致的吗?还是撬的方法问题

网友:
那只能慢慢点了

网友:
温度不够,又急着撬下来,就容易脱皮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没网就手工来啦。

网友:
这种问题就蛋疼了 没网就慢慢点吧

网友:
,,,我还没用过绿油呢

网友:
不会掉很多的吧

网友:
这个是不是得用显微镜补呀

网友:
这个要求手工相当高啊

网友:
没有用烙铁拖过的可以直接绿油补  要是拖过了  建议放弃吧

网友(2018-07-09):
首先要说的是我感觉cpu和基板掉组焊层我感觉一两个因素,一是手机以前摔过。而是加热的时候主板没有预热。至于为啥自己慢慢理解吧,跟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只是掉了绿油,在还没有上锡的情况下,可以不用绿油网,直接涂些绿油上去烤干就行了。如果已经上过 ...

船长不是搞笔记本的吗?手机也搞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