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二修机 不开机&红屏&触摸不行.

楼主(2017-03-16):
      朋友手机进水不开机,之前找我修但是我正好没空没上班就拿去别的维修店去修了,然后我上班后跟我说找了两家店修都说CPU坏了没办法修了于是再次找我帮忙看看,我接过来就放一边了因为被被人搞过的机子一般比较麻烦我也不怎么喜欢修一放就是半个月。手机已经修好还给朋友了所以没有配图大家多包涵,附上PCB和原理图。      拆开后看了下主板挺干净的估计之前被超声清洗过了,发现WiFi的滤波电容和指纹升压U1503已经被拆掉了,还有PMU的晶振被补焊过。其它的东西基本没什么动过也不知道前面两家店到底会不会修手机
      先把U1503补上,首先惯例先用稳压电源通电发现漏电1A多稳压电源保护了,手摸下CPU会发烫吓死又摸了下PMU更烫直接把PMU拆下,继续稳压电源上电没有漏电了,测了下PMU的各路输出看看有没有短路结果都OK。换个好的PMU上去开机电流基本正常了,接着装上屏幕又蛋疼了,开机白苹果后开始红屏接着慢慢的慢慢的屏幕变黑直到完全黑屏但是按一下电源键背光会亮,这应该属于显示或则逻辑部分的问题不像CPU问题(期间因为犯懒有到微信维修交流群里问这个红屏问题都说CPU问题,还让发红包我去!算了还是自己看图结合PCB研究吧)。

     其实碰到这个问题也挺头疼的,没有思路了,就按老套路全部供电电压、I2C总线、硬盘信号等等,都正常,束手无策了。联机试试发现都正常手机还会振两下。这下我就把目标锁定显示电路去了,先查下液晶内联座的反向电压,发现TOUCH_TO_SAGE_VCM_IN_CONN这个信号对地,欢呼吧哈哈哈。然后发现这这信号点上的滤波电容没有泡水手的发黑情况就不去拆它了直接把黑触摸拆了就不短路了。

    装上屏后触摸不能用出现竖条,查了下触摸内联座对地都OK,又查触摸供电以及逻辑信号线都正常然后把黑白触摸都换了还是不触摸,又把芯片拆了测IC的对地反向电压都正常。妈了个巴子。最后想到这块板子进水有超声洗过,超声洗过的很容易造成虚汗或者掉件,认真的看了下发下U2402到U2401的耦合电容掉了补了一个上去就OK。

    楼主平时很懒都不要多看图嫌麻烦,遇到麻烦的问题就应该多看图多测量,不要盲目的去怀疑什么CPU坏了什么的到时越搞月糟糕。
    第一次在迅维发帖,谢谢还请高手多多指导。

网友:
2402下面这一排都有用

网友:
耦合电容引发的不触摸显示竖条,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二修机 花的功夫要比一修机时间长  不知道能收几钱

网友:
日、、这样的 机器也能干好。。。厉害

网友:
多看多测多对比就很容易找到问题的。

网友:
那一排电容是连接电路的

网友:
真心配服楼主的功夫

网友:
要是我 直接丢了

网友:
楼主细心,思路清晰,赞

网友:
楼主最后一句话很实用,多看多测就是正道。

网友:
这样的机器也可以怼好。牛

网友:
我去了,发了这么多功夫在这块板子上,你得收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厉害哦,欢迎欢迎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赞

网友:
可以的 二修机本来就不好修  厉害了我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