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跑C1维修

楼主(2017-03-16):
1.量SCD,sca 电压正常,阻值有点差别。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更换了跟其相连的南桥边上那个排阻,ok了

网友:
LZ,SCD,sca 电压是SMBUS的SDA SCL电压吧

网友:
这完全是运气吧,我很想知道楼主为什么要换那个排阻呢?试试的心态怎么就试到那个排阻了,有别人修过的先例?

网友:
这个排阻是上拉信号的,如果电压正常,难倒总线串了?

网友:
配个图更好,不然别人会说口说无凭。

网友:
SCD  SCA是什么啊     G41好像也没这个信号的吧

网友:
运气好稳定联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为什么还去量它俩阻值呢?不明白。

网友:
SCD    SCA电压正常,电阻有差异        什么意思?看不懂!麻烦楼主简单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哪两个信号是啥

网友:
南桥边822排阻,串口IC

网友:
光说是没有用的 这样发帖有刷分嫌疑 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了 很久很久没有修到了  天天H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