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额定功率

楼主(2017-03-16):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源的额定功率是多少?

网友:
为什么传上来看不清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杂牌,不能看铭牌参数..........

网友A:
这个杂牌电源 ,功率是电压跟电流积

网友B:
电压 电流算出每组功率然后相加起来

网友C:
这种电脑别修了  做工差 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脑别修了  做工差 虚标,,,

支持,这种电源确实虚标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压 电流算出每组功率然后相加起来

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算的...............
我忘记了  以前看到一个电源有这么标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算的...............

当然也许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只是看见过  自己猜测的想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也许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只是看见过  自己猜测的想法

如果按照你的想法算出的结果偏大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按照你的想法算出的结果偏大不少...........

如果这个算法是峰值功率,而额定功率没有这么高
所以要适当减去些才能真正稳定的额定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杂牌电源 ,功率是电压跟电流积

不一定 杂牌都虚标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 电流算出每组功率然后相加起来

好像 确实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脑别修了  做工差 虚标,,,

支持 确实虚标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算法是峰值功率,而额定功率没有这么高
所以要适当减去些才能真正稳定的额定功率

这个 好像是厂家经过测试过的 值

网友:
刘坚强不是说过  看内部的变压器就知道功率

网友:
楼主看里面的用料,大概的就知道功率了,这种杂牌不能看标识。

网友:
杂牌的只要不标额定功率的,一般都在180W以内

网友:
估计不会超过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