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330U大电容反接

楼主(2017-03-16):
如题,故障是开机不定时掉电,今天反接了CPU大电容6颗(因为没仔细看),然后开机不掉电了,后来发现装反了,为什么不炸???

网友:
芯片的保护电路还是很厉害的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接反了,你的笔记本还能亮机吗?不一定会炸的啊!没有超过它的耐压!

网友:
这都能错了    真有你的

网友:
装反后不会炸,你的是固态电容的,会发热

网友:
你就做个实验吧  我们期待结果
不过我觉得CPU电压低  爆炸应该不至于

网友:
芯片有保护的    接反了也不会炸的

网友A:
装反了还能起作用?不掉电了,不可能吧

网友:
不掉,但能亮机吗

网友:
这么神奇 ,,接反了还能用

网友:
见过装反可以用的

网友:
钽电容质量很好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眼花,为什么还能亮机

网友:
难道你装的电容是雌雄同体 可攻可受>>>>>>>而且还居然不掉电

网友:
电容接反影响性能与寿命,并不是每每都炸。

网友:
装反了还能亮机吗

网友:
电压太低了吧

网友:
电容应该都短了,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把,要么还会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反了还能起作用?不掉电了,不可能吧

我也觉的不可能,但是开机我一直摸着没发烫,而且没掉电,所以才发此一问

网友:
反了也能亮? 哈哈 下次我也这么玩玩 不过还是还回来好点

网友:
我装反了都炸。

网友:
是全部都装反了吗

网友:
接反了还能亮?神奇

网友:
我焊330 电容都是随机焊 的 , 经过测试 , 330电容随意焊接 , 是不会引起问题的

网友:
牛逼,NEC大电容改装330电容这会接反?

网友:
你确定是反了?

网友:
还是换回来的好吧

网友:
按说是应该要受影响的

网友:
太神了 這樣也能開機太強了大大

网友:
这也能装反 装好了都不量的吗?

网友:
电压比较小,而且CPU供电芯片会保护的

网友:
10天过去了,看来是没问题了